[电源] 假的12V电池保护板--避坑贴

楼主:
我买的这个板子是假的,某宝上价格在5-10元之间吧,mos直接导通的,假的不能再假了,注意测试。
当然,好像有的是真的,这个就是让大家注意测试。

这种板子一般有一个单独的充电接口和单独的放电接口,另外mos的顶端也有缺口,所以大家可以直观的辨别一下的。

网友A:
这么多元件都用了,没道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元件都用了,没道理呀

没ic能实现保护?

网友:
接错线了吧?
这么多元件都装了,不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ic能实现保护?

那些6脚的小芯片就是保护IC

网友:
保护板怎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6脚的小芯片就是保护IC

用6个?我感觉不对

网友:
什么店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元件都用了,没道理呀

最值钱的应该是mos   之前用翻新的mos  这个更过分 mos都是假的了  它有连个口,那个充电口可以满足充电保护,然后,鸡贼的设置了一个输出口,其实就是直接接电池了  mos是摆设

网友:
以前老万家看到的保护板,几毛钱一个,都有ic的

网友:
感觉像听腾叔唱歌,用最大的力气唱最小的声音。

网友:
我也买了几块,当时想,怎么这么便宜,肯定也是假的,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感觉板子上的肉肉这么多,即使假的,制作下来也得废9.9元的包邮成本价

网友:
楼主你吧MOS都拆掉再量,看是否还是直通的

网友:
我好像也买了这个板子,电池组装好久吃灰了,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网友:
有些奇怪,这东西又不贵,坑也坑不到多少钱,需求量也不大,售假成本太高了吧,一个投诉就扣好多保证金呢

网友:
造假的手无孔不入

网友C:
这玩意是不是做错了,单独作假还是很费劲

网友:
DW01A×3还有三个是均衡IC吗?感觉设计还是已经尽力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不是做错了,单独作假还是很费劲

也有可能。
少量就是做错了,长期就是芯片贵,故意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