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风扇上油(1u电源)

楼主:
其实从去年这个1u电源一到冬天冷启动就有几十秒比较大的噪音,然后就一点声音没有那种,由于这个机箱拆电源比较麻烦就一直没管它,为什么说失败,以下看我图文详细道来

网友A:
上油把爪烫个泡,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油把爪烫个泡,亏啊

烫个泡倒是小事,总体我感觉还不如不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烫个泡倒是小事,总体我感觉还不如不上油

有能替换的风扇就换一个,、风扇如果缺油了,说明寿命也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网友B:
咋说呢?风扇上点油居然整出个泡来。

网友C:
热熔胶封早了,还整个纪念,加油后通电转几分钟,再补加点油,让油完全浸润带轴套,油盒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说呢?风扇上点油居然整出个泡来。

就这么说吧,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这个泡我也没白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封早了,还整个纪念,加油后通电转几分钟,再补加点油,让油完全浸润带轴套,油盒里面。 ...

试过了,这种打孔加的油转了有十分钟一点都下不去还有点往外冒,封死我也是放弃了用坏了直接换滚珠轴承的,噪音大坏了换轴承

网友D:
这电源很象服务器上用的电源,风扇启动就几十秒声音大可以忍受,尽量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很象服务器上用的电源,风扇启动就几十秒声音大可以忍受,尽量少折腾。 ...

这个风扇之前改过不是服务器风扇,之前的风扇能吵死人家里用不了

网友E:
12V0.05A与12V0.5A,,,功耗,,风量,,噪音,,,用24V的0.25A左右的工业风扇特好用,,

网友:
风扇已经响了说明轴磨损了,加油也不耐用,有条件换一个新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0.05A与12V0.5A,,,功耗,,风量,,噪音,,,用24V的0.25A左右的工业风扇特好用,, ...

24v的风扇没买过,用12v能有一半转速?

网友:
2个滚珠轴承换一下

网友:
上个油还弄个盘炮,换机油试试

网友F:
滚珠不需要加油,想要噪声小,只能减速。
也有人改造成40*40*20的猫扇,那就贵了。
或者SUNON建准的磁悬浮风扇

网友G:
折腾精神可嘉,试验方法详实。我一个旧的科索电源,用的三洋冷却风扇,也是噪音大,拆下撕开贴纸,撬出堵头,是双滚珠轴承的,加好油想继续拆解,看看控制电路,结果贴片四脚霍尔元件连根断脚,无法再次焊上,风扇与边框的连接柱断裂,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霍尔元件,无法修复,只能换新,旧扇仍一边吃灰。

网友:
大费周章有点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腾精神可嘉,试验方法详实。我一个旧的科索电源,用的三洋冷却风扇,也是噪音大,拆下撕开贴纸, ...

风扇还是双滚珠的好,有噪音直接换轴承,轴承的加油也有噪音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滚珠不需要加油,想要噪声小,只能减速。
也有人改造成40*40*20的猫扇,那就贵了。
或者SUNON建准的 ...

猫扇没那必要磁浮的也不好辨别,弄个十块八块的双滚珠轴承静音风扇已经很好了换轴承也方便,轻易不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