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
从别的设备上拆下来一个变压器,想做一个可调电源,大家给出出主意,怎么个方案?

网友:
xy12522,关注一下,150v收入,0-120V输出,0-22A电流

网友:
看下用途吧,这个变压器啥参数? 串联线性稳压最简单就是并联TO-3P MOS管加TL431控制G极,结构简单效果还不错.

网友:
要求不高没必要用线性电源,这玩意除了皮实耐用和笨重就没啥优点了。

想做可调电源就整流稳压后,加个能升降压模块的表头呗。

网友:
整流桥+LM317

网友:
lm317是1a,lm338是5a

网友:
线性可调电源用于对纹波要求高的及对高频干扰敏感的。

网友:
淘个电源表头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