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曲线救国,用远程桌面实现远程打印

楼主:
打印机没放在主电脑附近,本来想用台老笔记本搞个共享打印机就完了,结果嘛老本的系统是精简的,打印共享不了,只能曲线救国了,先开个共享文件夹,然后用远程桌面登录老本,再在老本上用WPS打开共享的文件来打印,还不算麻烦,下一步准备试试老电视盒子刷ARMBIAN来共享看看,或者老路由,看哪个方便了。貌似手机刷ARMBIAN好像也行,有空了也试试看吧,毕竟手机功耗低。

网友A:
电视盒刷海纳思系统可实现手机上连接打印。

网友B:
刷ARMBIAN可行的,功耗不高,比手机应该好用一点。

网友C:
armbian 装 cups 优点是支持手机直接打印,苹果手机无需任何设置直接能打

路由器用 p910nd 共享,优点是设置简单,一装就好。缺点是只支持电脑打印

网友D:
好像有的路由器刷系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的路由器刷系统可以

op就可以,要找找带USB的,手头只有个斐讯的300,要刷机,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bian 装 cups 优点是支持手机直接打印,苹果手机无需任何设置直接能打

路由器用 p910nd 共享,优点是设 ...

是的,这两个都要刷机,有点麻烦,先用这糙办法将就下了,反正平时打印的东西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ARMBIAN可行的,功耗不高,比手机应该好用一点。

还没刷过这个,顺便看看那个所谓的游戏系统咋样,就是要找下合适的机顶盒,手上的机顶盒不多,想尽量废物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盒刷海纳思系统可实现手机上连接打印。

这个系统没听过哎,有空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