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和同无线温控面板

楼主:
开发商配的,很多年了最近一两年发现屏幕不亮了,当表用里面有时间放在鞋柜上,没螺丝都是卡扣,初步判定电池接触有问题,拆开一看厂家为了减少成本电池接触片使用的太差了是铁的没镀镍,我开了烙铁发现不沾锡。这东西不知道和哪里连接屏幕亮了有无线标志。也有放在墙上的面板。这个可以移动。

网友A:
集中供暖用的那个温控器?应该是和主机联系,上报你家里面温度的,我的直接拆了接电源线扔室外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中供暖用的那个温控器?应该是和主机联系,上报你家里面温度的,我的直接拆了接电源线扔室外去了 ...

我都是当表看时间

网友:
我们这给直接在86插座上

网友:
现是连温度都被监控中

网友:
这个温度数据是直接回传给供热公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