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电饭煲坏了,短接温度保险,分解温度保险管

楼主:
先短接,买了保险,过几天换上。保险内部还挺复杂

网友:
看拆解图,这是一个正经的温度保险。

网友:
快熔断保险丝?

网友:
电饭煲的温度保险坏了,要看看锅胆的底面还是否平坦,看看与发热盘的接触面积,温度保险坏,大部分是因为锅胆与发热盘接触不好造成发热盘温度过高而造成温度保险烧坏

网友:
说明这个保险是正品。

网友:
电饭锅不建议短接使用,因为其工作原理就是干烧

网友:
一般原机来的都是真的  山寨货的电饭煲不一定    但是淘宝买的有可能是铁丝/铜丝绕报纸两端涂胶的假货

网友:
终于见到正经的温度保险了,原来这么复杂,以前拆开过,是用报纸卷着铁引脚的假货。

网友:
挺正经的保险

网友:
见识温度保险了内部结构。

网友:
烧掉的原因还是排查下吧,短接感觉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