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显示器改装触摸屏,靠谱么?有人在用这种diy触摸屏么?

楼主:
网上好像有套件,

就是一块玻璃,固定到屏幕上,

再接个usb口,
就能把普通屏幕变成触摸屏,

这种改造靠谱么?
用起来是否稳定?

如何防止玻璃脱落?
有长期用这种diy触摸屏的朋友么

网友:
原来用过贴在屏幕上的,时间长了贴合不好。玻璃材质的没见过。

网友:
有多想不开才会这样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太精细的操作是可以的

网友:
有偏差,很严重

楼主:
什么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