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Z80现在售后给换啥

楼主:
好多年前奶茶店买的CZ80,感觉还是不要换了,据说现在换的不好

网友A:
我有个老固态,突然有一天系统挂了,我就重装,装到一半就卡死,以为是系统版本不行,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换了一个固态,好了。

网友B:
几年前我有个给换成CZ880了,不过还好64G给我换成128G
现在大概率也是换CZ880,看你怎么看了。CZ80寿命长,CZ880读写更快小文件比CZ80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有个给换成CZ880了,不过还好64G给我换成128G
现在大概率也是换CZ880,看你怎么看了。CZ80寿命长, ...

880好像是固态u,4K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老固态,突然有一天系统挂了,我就重装,装到一半就卡死,以为是系统版本不行,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换 ...

说白咯用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