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AX1800路由器为何不能设置WIFI密码,我确实搞不懂了

楼主:
家中闲置的一台小米AX1800路由器,这些天想拿来用用,结果发现进后台设置不了WIFI密码了(无密码连WIFI上网正常),包括复位键也失效了,长按多久也不能恢复出厂,只能在管理后台中恢复出厂,但是恢复出厂设置后也是无法设置密码的,固件也刷过了,失败告终!!

哪位坛友知悉原因呢?

下图是在后台恢复出厂后设置好的,理论上WIFI密码就是8个8

但电脑再进入后台却是如下界面,WIFI名称未定义,密码是空的,设置那里也不能输文字

用米家APP进入去设置WIFI也是出错的,无法设置

手机直接进入网页版后台,有密码设置界面,但设置时点确认修改后无反应

所以现在有WIFI名称,但无密码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连WIFI

楼主:
经过测试,复位键的复位功能失效,复位开关硬件本身是好的,因为刷机时要用到按住复位开关再插电源这个操作是可行的

网友A:
坛子大神居然也会遇到难题?

这个问题一般刷固件能解决吧?但也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大神居然也会遇到难题?

这个问题一般刷固件能解决吧?但也失败?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厂家的设计问题了,找厂家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厂家的设计问题了,找厂家问下

问了小米路由器客服,她也不是不懂的,只是说让寄回厂家售后,但过保了需要费用,这个东东哪有维修价值,都4年多了,299买的,现在上网可以,只是无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小米路由器客服,她也不是不懂的,只是说让寄回厂家售后,但过保了需要费用,这个东东哪有维修价值, ...

哈,这样的回复啊,等于把难题还是留给了顾客了

网友B:
能刷其他系统的话试试,说不定是闪存有坏块了,之前小米有几款记得就是 闪存坏了导致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刷其他系统的话试试,说不定是闪存有坏块了,之前小米有几款记得就是 闪存坏了导致系统问题 ...

再刷一个老版本试下,应该不是闪存坏了原因

网友C:
机器底下有默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底下有默认的吧

机底下的没用的,现在是后台里设置不了密码,硬件复位开关也复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刷其他系统的话试试,说不定是闪存有坏块了,之前小米有几款记得就是 闪存坏了导致系统问题 ...

刷了老的也一样情况,看来是不要我有密码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