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新大单体磷酸铁锂电池去哪里买?

楼主:
淘宝写全新的宁德时代314/280A,大约300元/度电,这个价格感觉是拆机的吧?

在哪里可以买到全新的?

其实我想要50~100AH的磷酸铁锂,但好像性价比比280AH差远了。

网友:
1  市面上是没有全新宁德的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商家  说全新宁德A品 都是骗人的    拆机宁德循环少的  就是咱们能接触到的最好的电芯了
2  磷酸铁锂50-100的性价比  同种情况下 肯定不如280AH的   因为现在100之内的很多都可以应用到两轮或者三轮上   需求量很大   像这种大容量的一般都是作为储能使用的   所以性价比比较高
3  全新的电芯  目前市场比较混乱  买到全新A品电芯  是不太容易的   你可以去1688上看看   像卖家索要出厂检验报告   而且要证码  齐全  还有一些常规的检测  外观  内阻  电压一致性等
4 现在很多都是新能源拆车包下来的   25年的拆机 其实质量还是可靠的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自己买电池包自己拆   一致性和质量都没的说

网友:
除了淘宝就是拼歹歹吧。

网友:
似乎正规品牌的就没有对普通用户销售的,只有第三方搞的拆机电池

网友A:
你只能买到2手拆机的,几乎不可能买到全新的,你想想你又有没量的,搞个10几块也就是最多的量了,正规大厂怎么可能卖给你这点量,想买全新的不可能的,不要再被骗了好么,太傻了

网友:
宁德就别想买全新的了   不可能的
可以去1688看看   有全新A品
性价比当然是容量越大的性价比越高了
其实性价比最高的  就是拆机的   循环次数少的   选择年份比较近的   这已经算是最优解了

网友B:
亿纬有天猫旗舰店,但价格你承受不起!不是新的买不到,是拆车的更有性价比。

你可以直接去收一片事故车电池包,然后自己拆模组,自己拆也不需要拆的一片一片,一组16片48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亿纬有天猫旗舰店,但价格你承受不起!不是新的买不到,是拆车的更有性价比。

你可以直接去收一片事故车电 ...

有意思,事故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电池能带来福气,不错啊。

主要是,不知道去哪里收,医院外科病房?修车店一家家问?闲鱼?

亿纬锂能旗舰店确实贵,看起来几乎没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能买到2手拆机的,几乎不可能买到全新的,你想想你又有没量的,搞个10几块也就是最多的量了,正规大厂 ...

二手拆机只能拼人品了,唉,我总是会买到最差的。

有没有什么选购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拆机只能拼人品了,唉,我总是会买到最差的。

有没有什么选购技巧? ...

二手拆机就是在一群矮个子里挑长个,没什么卵用,说句直白话都是艹过的娘们,有什么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拆机就是在一群矮个子里挑长个,没什么卵用,说句直白话都是艹过的娘们,有什么好搞的 ...

类似二手娘们,精挑细选勉强能用,还要考虑有些脾气不好,容易爆!

网友:
卖电池的常用词语,全新电芯(全新不代表是a品,也可以是全新b品)还有什么全新拆机,试验车电池包拆机。买家没有卖家精,记住一点就对了,好货不便宜,便宜肯定没好货。能模组卖,他不会拆开卖。如果日期很新他肯定会告诉你,不会遮遮掩掩的

网友:
全新就算能买到也和性价比没关系了。一般人买好点的拆机够用,难在不知道怎么买到靠谱好点的

网友:
近半年因大A久违的4000点牛市,也让宁王涨起来不少,大股东不差钱了,这锂电报价自然也跟涨起来好几成,这是最不划算的时间窗口,全新品水涨船高后,让商家更加愿意翻新积极造假了,好在大中国电网成本几乎全球最低,且民用电有好几个阶梯补贴,如果不是为了难得线路突发故障的极短时间的断电时的不间断需求,稍长时间的检修都有配发电车给小区应急供电,普通用电规模小的没必要投资成本高昂的储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