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维修一例

楼主:
1013贴片PNP型三极管,E极与线路因氧化、锈蚀脱焊跟TIP42的一脚相连也脱焊,见图9所示。此现象导致的故障为:通电显示屏不亮触摸无反应无法开机,拔电源插头时蜂鸣器轻微滴一声。加铜线补焊上704,最后修复。修复后正常情况下,插插头通电时蜂鸣器有正常音量滴的一声,按触控屏开关键可以开机显示屏显示温度40℃,打开水龙头点火成功,维修完毕。

网友A:
这么厚的防水胶还能氧化脱焊?啥品牌的热水器

网友:
这种胶时间久了会变质,粘粘的,可能会吸湿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厚的防水胶还能氧化脱焊?啥品牌的热水器

都不用看别的,面板背面贴故障码提示的,一眼万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用看别的,面板背面贴故障码提示的,一眼万和。

很多牌子的也贴啊

网友:
电路板怎么能成这样?啥材料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多牌子”印刷和万和的不一样,万和能一眼看出来,不管新旧机型,近10年的机型基本不变。相似机型能衍生N个不同型号,内部都大差不差。主板大都带跳线拨码,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