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的短接点是这俩孔吗

楼主:
请教大家金士顿PS3111的主控,短接点是这俩孔吧?我短接后彻底不认盘了,之前用转接头能认盘的但开卡报错,想短接进工程模式开,短接通电后现在彻底不认盘了,能电摸板子也没发热的点,测量也没短路的点,感谢各位了!

网友:
擦擦金手指看看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两个点

网友A:
短后连接到电脑上好像要放开短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后连接到电脑上好像要放开短接的吧?

正常短接后识别到断开,之前开过别的主控都是这样。
这个短接后没反应,现在不短接也没任何反应了.

网友B:
应该是吧,但短后连接到电脑上放开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吧,但短后连接到电脑上放开短接

是放开了了,没用。
操作步骤我懂,之前贴过别的主控开了好多卡,群联这个第一回搞。

网友:
那不认盘就是挂了的,

网友:
大概率挂了

网友:
不认盘就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