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亿玲71.4v 6A三元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双11有个小红包,下单了一个亿玲71.4v 6A锂电池充电器,实付二十多元。
之前用的拓安铝壳的充电器,这个买来备用。
拆之前先上电测试下,空载直接输出71.4v,用电炉丝带载3A左右测试了一下,风扇转灯都正常。
功能正常,到手先拆,顺便看下电路构造,也留个记号需要的坛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不是旧板再翻新的,好评!

网友B:
输出正负极接线颜色对不上,这是属于充电器的管用伎俩还是设计失误?

网友C:
同品牌用了5年了,前后买了4个,48V的。
两个自己用,两个给朋友了

网友D:
谢谢分享,好像“天长市”这个地产的最近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旧板再翻新的,好评!

拆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旧板新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正负极接线颜色对不上,这是属于充电器的管用伎俩还是设计失误?

大部分充电器可能都是这样吧,输出品字口,L是负极,N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品牌用了5年了,前后买了4个,48V的。
两个自己用,两个给朋友了

这牌子应该还可以,至少没有旧板子新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好像“天长市”这个地产的最近见得多。

天长的很常见

网友E:
11.1日生产的,蛮新的

网友F:
请问一下,三元锂电池的充电器,18650电池,电压一样,是否可以直接用?

网友G:
2025.11.1生产,挺新鲜的,刚出炉

网友H:
请教一下铅酸电池充电器和锂电池充电器有什么区别?铅酸电池充电器可以改成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1日生产的,蛮新的

哈哈,还热乎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三元锂电池的充电器,18650电池,电压一样,是否可以直接用?

如果是三元18650,17串也是可以用的。软包,铝壳,圆柱,只是电池的物理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铅酸电池充电器和锂电池充电器有什么区别?铅酸电池充电器可以改成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吗? ...

铅酸分三阶段充电,或者两阶段。锂电池充电器简单些,就是一个固定电压电流输出的电源,坛里类似的帖子太多了,你可以搜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25.11.1生产,挺新鲜的,刚出炉

新的很,怀疑发货前才打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质量不错的。

质量还行吧,不是翻新板子就挺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