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冷凝水管道和保温棉被老鼠咬破了怎么接?

楼主:
刚好是墙洞那里,冷凝水管被咬破了。铜管的保温棉也被咬破了。

这个水管怎么接?保温棉要如何处理?

网友:
对接,胶布裹就行了,。电线要处理好,打火可以打穿铜管,现在都是易燃易爆的制冷剂,套不锈钢波纹管

网友A:
还好没咬到线,搞好要在外面加罩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咬到线,搞好要在外面加罩密封

在6楼啊,外面不能去,烦死了。这老鼠专找我家的管子咬

网友:
买个发泡胶,发泡胶的管子从孔洞伸到外面,把铜管保护上,多打点,排水管只能先抽回来,用一节合适口径的PVC管接上再穿出去

网友:
六楼啊赶紧全屋捉老鼠

网友B:
大厅都能咬成这样,平时没人住的吗?楼主需要养只猫。买条保温棉破开包上就行,水管也一样,接一段上去,电工胶布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厅都能咬成这样,平时没人住的吗?楼主需要养只猫。买条保温棉破开包上就行,水管也一样,接一段上去,电 ...

我也部知道这老鼠从哪里爬上来的,搞了好多次了。

网友:
保温棉倒是没什么,顶多制冷制热差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排水要弄好不然很烦人,水是直接排外面还是外面接到下水管?直接排外面就拉进来换一根管,外面接下水管就只能剪掉烂的另外接一节上去,接口用电工胶布缠好就行

网友:
钢丝球拉开裹在管子外面,再打一点胶固定。大概就是胶里有钢丝,试过把胶泥和钢丝球捏一起堵洞,

网友C:
对对对,还是把猫养起来再说

网友:
中间对接一段。注意水流方向嵌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还是把猫养起来再说

猫的破坏性比老鼠大,费用大。

网友:
再咬就换不锈钢的波纹管看老鼠还能咬的动

网友D:
鼠害不可小觑,我同事的空调管子也是在楼梯间部位被老鼠啃进室内,全家人追打不到,最后老鼠跳进马桶,怕打破马桶就用罗布杆去怼,哪成想老鼠顺杆爬上来,狠狠的咬了手指头,弄的没打着老鼠反倒满手血淋淋的去打疫苗~~

网友:
老鼠真可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部知道这老鼠从哪里爬上来的,搞了好多次了。

看看吊顶或者窗户

网友:
另外接一节上去

网友:
这种我一般是先粘一只老鼠,就摆那儿折磨来警告别的老鼠耗子尾汁。非常有效——据说是因为老鼠在极度痛苦恐惧的时候会吓出一身汗,别的老鼠对这个汗味是避之唯恐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鼠害不可小觑,我同事的空调管子也是在楼梯间部位被老鼠啃进室内,全家人追打不到,最后老鼠跳进马桶,怕打 ...

进马桶,就赶紧盖上冲水呀,到下水道里就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