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显微镜补光灯

楼主:
最近想diy一个电子显微镜,因为眼睛花了,看不清近处的东西,但是还想做的手工。看了抖音上的一个大神的视频,买了镜头和补光灯板,还没买到合适的摄像头。所以先diy了补光灯。灯板的外径6.5cm,内径4.5cm,可以接电源或者电池,并且有开关的触点可以焊接侧按式的轻触开关。想了很长时间灯板的外壳怎么解决,后来发现家里一个瓶子盖的外径尺寸是6.8cm,嗯,可以使用。过程没拍下来,具体就是把盖子内部掏了直径3..5cm的洞,向内径4.5cm的位置沿着周圈划开十几刀,然后从4.5cm直径的位置翻折套住灯板的内孔,可以卡住灯板,并且这些翻上来的边可以可以作为卡住镜筒的弹性卡片。还是看图吧

网友:
因地制宜, 不错
不过,还是建议先找镜头,再做补光灯,避免镜头与补光灯嵌合问题。

网友A:
你这灯如何调光?即如何调节亮度?

网友:
摄像头简单,买个USB模块就行了,配合CS旋头。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显微镜,还没下手

网友:
镜头能匹配合适吗?

网友:
LED表面做一片均光板吧,不然后续光影效果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灯如何调光?即如何调节亮度?

调一点电压就行

网友:
这外壳做的不错

网友:
自己感觉好用就好

网友:
我那个也缺这个灯…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可以加几个不同色温的白光LED,这样镜下视物色彩不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