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是否有办法把普通鼠标改造成静音鼠标?

楼主:
鼠标吵闹的原因,主要是微动开关导致的么?

是否有静音的微动开关?买哪种微动开关比较静音,而且耐用呢?
欧姆龙的微动还是有些吵闹啊

网友A:
我一直想着把静音鼠标改成欧姆龙微动

网友B:
不就是这种吗。但慎换,手感差的一P。

网友:
换静音的微动就可以啦

网友:
还不如换静音鼠标来的省事、好用

网友:
有静音微动,换上就好,只是静音微动手感可能不怎么好

网友:
换静音微动就行,确实就是3楼的那个微动
手感也确实不行,不过为了静音,都是可以接受的
关键是寿命不行,建议多买几个备用,坏了就换上

网友:
静音微动废手

网友:
都换成静音微动开关就行了。

网友:
微动开关的那点声音真的很烦么

网友:
平时在办公室里微动的声音并不明显,但是在安静的室内就很明显了。
我就是把普通鼠标的微动换成了静音微动,鼠标立马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着把静音鼠标改成欧姆龙微动

太赞了,和我的想法一样,我还是一直想着把静音鼠标改成欧姆龙微动。静音的没有手感。

网友:
这为什么是个问题?

网友:
用鼠标,没有那个滴滴声,我还不习惯啊

网友:
为了这点我特意选了一款光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这种吗。但慎换,手感差的一P。

买了小米双模无线鼠标  估计就是这种  手感非常差,手指按压力要大些   费劲

网友:
换静音微动就行了,手感用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这种吗。但慎换,手感差的一P。

和普通鼠标的没法互换啊
普通鼠标微动的形状和你发的这个完全不同

网友:
太难用了,赶快改回来

网友:
改静音微动啊,不过焊脚位置要自己处理,焊完可能要上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