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轮椅电池想换锂电——请教方案

楼主:
我大哥是残疾人,电动轮椅用的是铅酸电池,24V12AH,电池是侧装的,不是平装的,不到两年就坏,现在想换成锂电,大佬们有什么好的方案赐教吗?我没组过电池,不敢轻易下手,有大佬愿意帮忙的话,愿意支付一定的酬劳。

网友:
24V12AH  电池设计这么小

网友:
以前家里老人的电动轮椅就是用沃特玛32650组的24V10A,轮椅放楼下,电池可以拎楼上。沃特玛两头有螺柱,用连接片连上,加个保护板,还用原先轮椅上的电池盒,把2块铅酸电池取出来。网上买电池能不能用住不好说,现在佳仕凯32140挺火的,组电池难度不大,楼主动手能力应该没问题,没点焊机就买电池上有螺柱的。买磷酸铁锂,安全第一,反正冬天也不怎用

网友:
成品磷酸铁锂电池组

网友:
网上有定制的,可以搜一下

网友:
买两个做好成品的铅酸蓄电池外壳的锂电池!由于是残疾人行动能力有限,不要用三元锂,采用铁锂安全点,每个电池12V 里面4串铁锂,3.65vx8=29.2v 连原充电器都不用换!

网友:
买个48伏12安的星恒锂电,改换成24伏的保护板,改成24伏24安的锂电,体积不大,容量比原来多一倍!

网友:
我没见过轮椅样子,考虑到原装外观无需改动才这么建议,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适合你安装位置的电池包,不需要限定铅酸的形状了。自己组电池的话佳士凯小鲁之类的需要点焊机,大约13一节。如果追求性价比和大容量,可以买拆机比亚迪软包,40安时约20多一片不包邮,算下来8片200,这个只需要买一把几块钱电烙铁就可组装了,都需要保护板,还需要外壳,所以麻烦点,但是自己组的容量真实,买的成品虽然便宜几乎都虚。

网友:
  国轩磷酸铁锂 30A  螺丝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