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比魔方KNote5如何拆开外壳?

楼主:
不知道怎么拆,

下蛮力,又怕把机器弄坏
哪里可以找到拆机教程?

网友A:
不知道,以前自己的平板都是左撬撬右撬撬,搞得开搞,搞不开搞坏

网友:
厂家直接给一排螺丝多省事啊。

网友:
我那个同品牌二合一是电池鼓包把屏幕顶坏了就分开了,看到是从屏幕分开,就是胶粘的

网友:
怎么没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以前自己的平板都是左撬撬右撬撬,搞得开搞,搞不开搞坏

左撬撬右撬撬是拆手机,不是拆平板

网友B:
等电池怀孕自己分娩

网友C:
吸盘+固定夹,这个是直接嵌入的

网友:
大吸盘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盘+固定夹,这个是直接嵌入的

用多大的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电池怀孕自己分娩

这方法不错

楼主:
卡扣结构,吸盘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