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用一下DIY的拆卸led灯珠台子

楼主:
之前捡到一个电饭锅保温板,
模仿坛友D了个拆卸led灯珠的加热台

用一个台灯座子(掏掉里面的灯管镇流器),支持电热板,

最近要用led灯珠板子做手电筒灯珠,板子上有3个灯珠和其他元件,想用烙铁去掉不需要的元件,但是很费劲,就把台子通电试用了一下,结果很顺利的完成了~

一并焊上灯珠引线~比起单纯烙铁焊线要好用很多。

网友A:
直接电洛铁平放,灯板放在电洛铁发热处上方,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洛铁平放,灯板放在电洛铁发热处上方,不行吗?

温度不够

网友B:
没看太懂这是咋连接的

网友C:
直接用电饭锅内胆改

网友:
座子是铁的?那不把热量传走吗?

网友:
瓦数有些小了吧

网友D:
简单实用,就是最终温度不知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太懂这是咋连接的

这种电饭锅保温板是直通220v的,所以就串联台灯开关直接220v的,为了显示通电额外并了个指示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就是最终温度不知道是多少。

外加温度显示自然更好了,只是手边没有合适的材料。
现在只能等元件活动了就操作同时关电防止烧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电饭锅内胆改

功率有点大了吧,电流6A 安了,面还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