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理发器,剪发装置塑料掉地上摔破了,有办法修理么?

楼主:
清理的时候,剪发部件掉地上,然后塑料断了一截

没想到剪发的活动部分是塑料做的,
而且掉地上竟然能直接断裂

坏了一个塑料片,要把整个理发器丢掉么

这种塑料件叫什么?
哪里可以买到替换件?

网友:
马老板橙色软件复活

网友A:
这个好像还真不是塑料的,用了一年多,感觉没那么锋利了,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还真不是塑料的,用了一年多,感觉没那么锋利了,换新的了

有人说这个是陶瓷的

你用的什么理发器?

网友:
网上应该有去找找吧

网友:
陶瓷的,TB很多配件

网友:
这个是陶瓷的,网上找找看吧

网友:
俺网购的是陶瓷制品,断了没法修,只能网购配件

网友:
一摔就断了,应该是陶瓷的。

网友:
找配件 ,要不用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这个是陶瓷的

你用的什么理发器?

原先用的和你的这个一模一样的,后来换了个飞利浦,电池不行了,直接换成的电源供电,省的整天想着充电

网友:
应该是陶瓷的,塑料硬度不够。

网友:
陶瓷刀,不是塑料

网友:
这种应该很容易买到配件吧,只是可能要买整套头子

网友:
先用半边齿凑合着用。

网友:
这品牌型号太多,看着大体都差不多的样,可尺寸走一点都用不成!

网友:
就算配上了,也要成对使用才好用,不可新旧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