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汉泰HanTek DSO5102P数字示波器开机正常,按键无响应维修

楼主(2025-11-23):
在某鱼买到这台坏的,当时想买来修的玩。故障是能开机,但是屏幕显示的参数不正常,按键大多数时候无响应,很卡的感觉,就是类似坏硬盘接电脑上,看硬盘内容,电脑卡死的那种。偶尔会响应按键操作。坏的样子可以看下面的视频。

先拆机,红色箭头的4个螺丝拆下就能分开前后壳。

然后拆下红色箭头的螺丝,取下金属屏蔽板。

然后就能看到主板了。左边红框里的是FPGA电路,右边红框里的是CPU系统控制和显示电路。

这个示波器大体就是电源+CPU控制显示和系统+FPGA采样测量这种模式。分析故障原因显示正常,偶尔按键有响应,说明CPU部分基本无问题。怀疑是按键电路故障,类似那种某个按键一直按下,机器无响应。这个机器按键不是直接CPU的IO接按键,而是用74HC595x1+74HC393x1+74HC4051x2组成的按键扩展电路,有芯片的也容易坏。

最简单的方法,把自己一台同型号的示波器面板拆过来换上,故障依旧,看来故障点不是按键造成的,而是在主板上。

想到电脑或者设备之间通信失败或者一直等待设备响应也会出现类似死机的情况。会不会是CPU和FPGA通信失败,造成CPU一直等待FPGA响应,所以类似死机。

于是测量FPGA芯片附近供电,供电都正常。然后测量FPGA的晶振。这个晶振是有源的100MHz,4脚有3.3V供电,1脚使能有3.3V电压,但是3脚输出有电压,没波形。那问题应该就是晶振坏了,造成FPGA不工作,CPU等待FPGA响应成死机状态,而且屏幕显示的参数异常也能说的通。4个引脚不值得拆主板用热风吹,于是用了根粗铜丝,这样用烙铁拆了。

拆下来,清理干净主板。

换上淘宝买的同规格晶振。

顺便用手头闲置的几个固态电容把电源滤波电容也换成固态了。

装好机器测试,显示参数正常了,按键也能正常操作了。结果设置测量参数的时候,发现CH1的那个按键没反应,其他按键都正常。看来现在还有一个故障要修。没办法,拆吧。其他按键正常,只有这个一个按键失灵,结合这个机器的按键方案,那问题肯定是面板上了。拆出按键板测量。

首先排除了按键导电橡胶老化问题,测量的时候有100欧的阻值,没问题的。
后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路板上按键两个铜箔之间正反向压降,CH1的测不出来,而其他按键2个铜箔之间正反向测量的压降分别是0.9V和2.7V。看来确实是CH1按键电路异常。
最开始考虑的是模拟开关74HC4051坏了,但一想这个机器按键数量超过2个4051芯片一共16个通道,肯定是通过矩阵方式。如果是矩阵方式4051如果坏了,肯定不是一个按键失灵,与现在只有CH1失灵矛盾。

于是查CH1按键的走线,下图同颜色箭头之间是相通的。上面绿色箭头和其他按键有相通的,而这个按键红圈里红色箭头的铜箔看走线,和K24红色箭头处是连着的,但是测量是不通的。图中红色箭头指的位置PCB走线都应该相通。

看来应该是CH1按键下方的铜箔有断线,最后排查的结果是下图红色箭头指的过孔不通,用钻头打通孔后,用铜丝连接,接电测试,CH1按键正常了。也幸好CH1下方铜箔是键盘阵列最后一个,不然过孔断线,会造成不止1个按键失灵,这样查起来就麻烦些。

装机测试,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