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69元美规插排拆开看看

楼主:
前段时间在淘宝,PDD上找86型美规插座面板,过不久,PDD就给我推这款优惠10元的插排了,想想既然是美规,质量差不到哪去,于是下单购买了。到货拆开一看,说明还是太年轻了,现实太骨感了。

插头的插脚应该是铜的,磁铁吸不上,厚度还行

内部

很窄很薄的铜排,有点硬

连接开关插脚是插接式,松松垮垮的,很是垃圾,最怕这种接触不良的,容易烧

地线的插孔还是处的

加焊,一条没螺丝固定的铜排也加上螺丝

装好,然后给地线孔破处

上边孔还没破,下边两孔已破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插孔,两插的国标也能用吧?

网友:
什么美规欧规,搞点英文包装,搞个亚马逊商店,说起来还是外贸出海产品,还不是商家自己随便说了算的

网友:
航嘉和飞利浦也是这种插片的,插多几次就很容易松动,现在见到这两牌子的插排都绕着走。。。
你这个铜排有点薄,不到三块钱,如果线是铜的话就没亏

网友:
这种当两插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行吧,只能说中规中矩,不过0.75平方的线,走15A,还是有点勉强

网友:
我们这边的铜片大多数是0.3厚的,美国市电电压低电流大,铜片应该更厚一点才对,这么薄的铜片明显是不合格的。

网友:
感觉不是很靠谱

网友:
洋人也图便宜,质量差到哪去也有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