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C接口电压电流表-新版炬为DT550 简单测试+高清拆解

楼主:
●写在前面的话:该表为商家免费提供而来,未主动要求评测,无收益,纯分享。

↑官方图片,含参数介绍

————————新版变化总结——————
①升级为INA226独立16位ADC芯片,电压电流精度更高,分辨率更高;
②支持真屏幕亮度调节;
③采样电阻由1mΩ改为5mΩ;
④电源芯片极限工作电压收窄,最低工作电压由3.2V上升到4V,启动电压4.2V(新、旧版本标称电压范围4.5-50V,都是符合标称值的)。

——————界面变化——————【左边为旧版,右边为新版】
↑主要界面
新版大字界面分辨位数增加,仅限电压电流小于10时;
新版电压电流曲线界面的坐标轴BUG已修复。

↑新版新增界面
小数点后达到了5位,即10uV(0.01mV)和10uA(0.01mA),实际分辨率能否达到呢?往下看,在拆解里会解答。

—————最低电压及精度测试————【左边为新版,右边为旧版】
↑4.002V输入测试
新版4.003V,误差0.001V,旧版4.32V,误差0.32V;
新版需4.2V输入才能启动,启动后可降至最低4.0V左右。

↑3.901V输入测试
新版无法工作,旧版4.28V,误差0.38V;

↑3.350V输入测试
新版无法工作,旧版3.96V,误差0.61V;
旧版启动后可降至最低约3.2V,但低于5.0V的测量不准确,无参考价值。

————————拆机————————
↑新旧版本内部总览【左边为新版,右边为旧版】

↑背面单独特写

↑正面单独特写

↑ 屏幕
中景园NFP085B型号,12pin 0.7mm 焊接式长排线规格,尺寸为0.85英寸(显示区域15.2*15.2mm),IPS全视角,驱动IC为GC9107,分辨率128*128。

↑电压电流检测电路(下述内容,如有错误,欢迎提出)
      5mΩ 1206规格采样电阻使用的是大毅品牌,型号RLM12FTCMR005,精度±1%,50PPM,参数还是可以的;
      丝印INA226,为独立电压电流采样芯片,德州仪器(TI)的16位ADC,对比旧版的12位集成ADC,分辨率提升16倍;
      电压方面,INA226测量最大值为36V,这里通过分压电阻+软件算法,将量程扩展到了50V,但带来的缺点是线性度和分辨率的损失,但依旧要比旧版强上不少,大致能分辨2.5mV(0.0025V)变化的电压,线性度偏差没研究(待补充,大概率不超0.01V);
      电流方面,依旧是低位采样,没有去改进,即被测电路里不能存在共地,否则将不能正确测量电流。使用5mΩ采样电阻,结合INA226的参数,可知实际可分辨0.5mA(0.0005A)变化的电流,硬件最大可辨识至16.384A。
↑德州仪器(TI)INA226部分datasheet

↑ 主控芯片
    主控采用的是小华半导体的HC32L021C8PB,48MHz主频,Cortex-M0+内核,64K程序空间,6k运存,1个12bit分辨率1Msps采样速率的ADC(模拟转数字电路,在此款表中用于将温度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供程序使用)。
↑ 小华半导体HC32L021C8PB部分datasheet

↑DCDC降压电路
      丝印5145,为棱晶半导体的LGS5145高效率异步降压转换器,电压范围4.5-55V,规格书给的非常详细,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输入部分外加自恢复保险丝和二极管进行异常保护和防反接。考虑到MLCC电容耐压(使用的可能是50V耐压的贴片MLCC电容),官方给出的50V工作电压应该就是极限值了。
      另外,对比旧版所用的电源芯片,实测的最低工作电压和标称的极限耐压都收窄了。
↑棱晶半导体的LGS5145部分datasheet

↑NTC热敏电阻
用于检测表内温度,并在表的屏幕上显示为CPU温度。

↑ 屏幕背光控制电路
由丝印AF4E的P沟道MOS管控制,实现亮度调节和关屏功能。

↑预留的重力芯片电路

(END)

网友:
typec转接dc路过

网友:
楼主挺用心的

网友:
越来越细了

网友:
DT550 ,才买了没多久新版的就出来了,升级太快了。

网友:
评测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炬为也太赖皮了,近几年的炬为检测仪采样电阻都是进化到了1毫欧,因为现在大多数应用情况都是低电压大电流,1毫欧采样电阻的好处是对电路工作影响很小,测得数值更接近实际值,炬为还把其作为一个优点大力宣传。现在新版本偷偷改回了5毫欧,明显是退步了,显示多一位有什么用?采样电阻大了,对实际工作电流的影响很大,测得的数值完全不是正常值,多一位显示也是骗人的罢了。还好,我买的是老版本,新版本绝对不会买的。

网友:
看着挺高大上的,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炬为也太赖皮了,近几年的炬为检测仪采样电阻都是进化到了1毫欧,因为现在大多数应用情况都是低电压大电 ...

请看最上边一张图片,老版本显示0.04安培,新版本显示0.027安培,那0.013安培哪里去了?被5毫欧采样电阻吃了嘛。功率差别也很大,也被新版本吃掉一部分,明显老版本更准。

网友:
有了一个表可以知道几点,有了两个表可以知道表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