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个网口的速度是千兆,还是百兆,如何检测?

楼主:
多级交换机和路由器,
网速变慢,不知道和网口是否有关
用什么工具可以测每隔网口的连接速度呢

网友A:
ping一下,然后看看

网友:
智能交换机可以进设置看每个端口速率,傻瓜交换机只能看灯了。

网友:
有的网卡后面有指示灯指示工作在哪个速率。

网友B:
正经点的交换机都会有各个网口是怎么链接的界面啊,

网友C:
没有这么麻烦,看看电脑的网络连接--状态就看到了,如果是1GBPS/S,则显示是1G,如果是100M则显示100MBPS/S,如果是10GBPS/S的就显示10GBPS/s的,看一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一下,然后看看

ping看不了是否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麻烦,看看电脑的网络连接--状态就看到了,如果是1GBPS/S,则显示是1G,如果是100M则显示100MBPS/S,如 ...

你用的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经点的交换机都会有各个网口是怎么链接的界面啊,

你这个交换机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