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锂电瓶饿死了,拆开裸冲就能救吗?

楼主:
如题。贼贵的某品牌,没用过,里边是18650串并联,三元锂?饿了一年。

是否找到电池组的总正负极,用合适电压(等于或者略低于其输出电压,这款电瓶非常异类,额定是25V输出),用比较小的电流,让它先充一点电,升升压,然后接正常充电器就可以?

谢谢指教!

网友:
对于饿死了的单节的锂电池,我是这样搞的,基本上都能够成功充电了。

网友:
得单节充电

网友:
看运气!拼人品!

前几天,一扫地机电池,6串21700,饿死激活,有3个彻底坏了!

入楼上所述,因为没有保护板,需要单节充电!串充很危险,以我这个电池为例,充电前,根本不知道坏几个!

网友:
单节充到设定电压

网友:
单个冲,不过总有几节是饿死了。需要更换。

网友:
就饿死的电池很伤脑筋

网友:
高压小电流强行激活,不过据说还是会永久性的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