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点焊机,两E对焊,次级无输出电压

楼主:
(图片)

网友A:
什么原理?你两个线圈接反了吧

网友:
看一下控制板有没有信号输出。
初级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你的可控硅没有收到触发信号。

网友:
两E形铁芯,磁场太弱,电能也减少,输出少也正常。

网友:
这样应该不行吧

网友:
是不是这样对焊导致没有形成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你两个线圈接反了吧

l两个线圈接反,会炸保险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理论没问题,线圈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