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欧迪COWON PLENUE D HIFI播放器电源问题

楼主:
一台爱欧迪PD MP3播放器,需要插电使用,断开数据线就提示电量低问题,然后关机。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拆开换了新电池也是故障依旧。通电发现电池端充电电压为0。
通过观察发现它采用的是ACTIVE 8810QJ电源管理芯片。

几经周折买到了两个,换上去后,充电电压是有4.2V了,但是机器居然不开机,连接电脑就是提示安装驱动,换了另一个电源芯片也是这样。第一次遇到换电源管理芯片会不开机的,难道固件跟电源芯片有关联不成?!这机器用的Telechips TCC7901+欧胜WM8998组合。

网友:
先从官网下载固件升级试试:http://www.cowonglobal.com/bbs/?id=C08

网友:
那换回旧芯片还能进系统吗

网友:
换芯片时搞坏了其它地方?

网友:
看起来只能换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