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砂锅裂了可以修吗?

楼主:
炖砂锅,有裂纹了可以修复吗?你相信天猫上说的干烧不裂吗?你相信终身换新吗?

补运费30元,就可以重新发一个新的。我说当时我付现68元,我不要新的,补我38元吧,客服说“不可以”。
我相信个鬼哟!我不要换新了,我也不再相信砂锅不裂了!
考虑买砂锅的友友们要谨慎啊!炖砂锅用不了多久会炸裂的!

网友:
打破沙锅问到底

网友:
谈判要明确目的,这锅还用不用了?如果用,商家的保修条款是怎样的?花最少的钱,重新换一个。如果不用,又不符合“退款不退货”条件,那就结束了。
如果是我,如果确实有用砂锅的必要,那就换个品牌重新买。刚在京东搜了一下“砂锅”,不同品牌价格差距还是较大的,说不定生产工艺、原材料都不一样。
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生活就要开开心心!

网友:
这玩意儿貌似没得修复的办法吧。

网友:
如何还想使用最好用铁线绑好,有个朋友就是使用砂锅煲汤,煲好后拿着去饭桌,中途锅就烂开,滚烫的汤把人淋伤了!

网友A:
干烧不裂当然有,你没见过不信很正常,当然卖的货是不是真能这样另说。

这玩意怎么测试的,烧到6、700度直接扔冷水里,不裂的算合格,抽测合格整批才能出货。当然了这玩意测试不合格的效果也是非常炸裂,字面意义的炸裂。

如果能判断你干烧裂的,承诺给换也正常吧。

最后回到楼主的问题,釉裂不必修复,胚裂不能修复,判断方法是敲击听响声,声音亮的没裂,试下就知道,区别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烧不裂当然有,你没见过不信很正常,当然卖的货是不是真能这样另说。

这玩意怎么测试的,烧到6、700度直 ...

你很专业,点赞!

网友:
额,就中国现在的制造能力砂锅不至于裂了还要维修吧.拼夕夕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如果是拼多多上买的,找客服秒退!

网友:
只要不缺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裂的,如果裂了就只能换新,修补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