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系统安装,一些精简软件。

楼主:
1 手上有好几台老式的电脑,虽然现在不怎么折腾。
2  国内用网环境太差了,下载一个软件一做乱七八糟
3  360 流氓电脑变卡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亲戚拿过一台电脑,他那个性能还可以,安装了360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些360根本卸不了。

4  推荐一些系统下载或者一些精简的软件。一些系统论论坛。

5  我现在也搞不懂哪些主板装了支持win7之后不支持p了,支持win10之后又不能装win7。

网友A:
现在也搞不懂哪些主板装了支持win7之后不支持p了,支持win10之后又不能装win7。

什么意思,,装了win7后,,删了再装XP就不行?,,,,技术问题吗,,,win7设了AHCI吗,,,XP只能IDE模式,,XP只能是2017年以前的出厂的主板。。。。win7应要2020年以前的

网友:
看什么用途吧,如果特殊用途看下linux系统.普通用途安装精简版win8.1.

网友:
弄个略干净的系统安装,坛子里有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搞不懂哪些主板装了支持win7之后不支持p了,支持win10之后又不能装win7。

什么意思,,装了win7后, ...

老实说,我也没看懂,我修电脑20多年了。

网友:
按电脑生产时代选择系统比较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