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tc1100平板笔记本电池更换电芯及编程

楼主(2025-11-23):
我最近在坛上没怎么发电池帖,不是因为我没有活做,而是觉得做的跟之前发的很大同小异,再发没有什么意义。这次有人大额让我帮换惠普tc1100的电池的电芯,我既然成功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拆解

这个tc1000/tc1100电池看样子跟后面的惠普电池一模一样的设计:全是用类似502的这种硬胶粘死的,所以拆解的时候必须用片刀切散原先的胶水,切出缝隙出来!
别着急,慢慢来,这个塑料很酥,碎边其实也无法避免,碎边了就用小一点力气。每一次切开了一整个边再用手来掰

电池板那边最不容易拆,那里没什么缝隙,可能会碎一些。最终还是较为完整的拆开了

这个电池的设计有点独特,为了保险起见,每个角度都拍了一张照片

电池内部设计检查

这看起来很明显是103450电芯,然后我就在某鱼上面买了全新魔力ICP103450CA电芯。
这些ICP103450CA是2023-04-15产的新货,唯独那么几款还存在新货的103450。魔力ICP103450CA的ICP的意思是扁壳钴酸锂,松下NCA103450则是三元锂。因为这些老电池板几乎都是为钴酸锂设计的,后来发现上了松下NCA103450放电曲线有很大的不同,导致电池标尺每颗电芯只认1850毫安!
所以,要用魔力ICP103450,既比松下便宜而标尺容量能打满2000毫安标识容量!

撕掉芯片上面的标签,发现是BQ2083DBT,原生TI的BQ208x系列,这个其实挺好弄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既然我现在电池没挂,直接上BE2Works,选择BQ208x,先做一份备份!
另外,这个6pin的pinout其实跟后期惠普的6pin(例如我惠普2760p的)差不多,只是SCL和SDA针脚相反,一边正极,另一边负极,靠着正极那边临近的两个pin就是SCL和SDA

拆除电池板

这个在这里其实挺简单的,几个焊点从P+到8V到4V到GND挨个脱焊就行了

另外,这个电池板设计真的很仁慈,保险丝烧毁的电路上面竟然有个桥接可以去掉(电池插座和一个三极管的中间那一坨焊锡),去掉了就不会烧保险了!

安装新的电芯

这里按照原先电芯的线路一点点弄就行了。主要是它这个原先用的有绝缘的直连镍条想重新使用有点烦,得把它在电芯那里剪断,然后焊在新的镍条上面。注意不要疏忽忘记原先用的绝缘纸!

安装完成就是这么一个饼的样子

芯片编程

其实BQ208x没有锁标,都不知道锁板是什么故事(除非烧保险)!基本上上来重新写入循环计数、满电容量、使用日期等就可以了!
在我这个情况,为了保险,我直接用了我之前的EEPROM,手动用HxD找到并修改了循环计数、满电容量、使用日期,然后再把这个文件写入。你也可以用BE2Works的设置按钮来重新输入这些信息,但是做之前一定要备份,BE2Works有时候会搞砖!

最后读取一遍,确认电池信息没问题了,最好也直接带下盖上机测试一下,确认没问题了,开始上盖子

最终封装

这个电池组装起来不难,我先把电池下面裂了的地方用502粘了一下,然后确认电池板以及那个电量显示板已经正确扣好在槽里面,然后就可以电池周围涂一圈胶水,慢慢的上盖子,确保剩下的卡扣成功的扣上

这么着夹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这个魔力ICP103450CA效果是不错的,标尺了一遍以后满电容量接近4000毫安,超过了原厂3800毫安设计容量!

看来,有这个电池还是挺幸运的,这个相当于是松下的电芯但是组装是Simplo代工的,所以电池板是标准TI方案,容易下手。要是这个是纯正的三菱/瑞莎M37516+松下固件的话,会非常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