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0JFL+PS3111简单测试

楼主:
手头两颗0JFL,刚开始在2246XT上测试(只测了一颗),速度倒是很快,顶满2246XT

打开DG看SMART,好家伙C3数值1D7(471),我只跑了一圈啊本来说这么快的片子上46EN吧,但是这C3实在不敢恭维,于是找到了3111,3111纠错是LDPC
焊接略,还用了一下FPC转接板(真的很薄)
上电开卡,扫出525个坏块……跑完圈看SMART,发现没有C3这一项(?!)懒得再搞了,顺序速度跟46XT差不多(桥接只支持3.1gen1),4K比2246快(我的电脑比较垃圾)

网友A:
这是用的中长款的ps3111吧?用如果是6081马甲主控,用6081开卡的话,会显示读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中长款的ps3111吧?用如果是6081马甲主控,用6081开卡的话,会显示读写量 ...

猜对了,就是中长版
我还好奇这玩意儿为啥smart没有读写量……

网友:
3111配tlc会掉速,果然还是要配mlc

网友:
右侧的SMART勾上 开启C3就行了

网友:
还能这样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