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先锋车机DEH-3850MP尾线小灯怎么接线

楼主:
地摊市场20元买的先锋车机,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知道背光怎么接线点亮,手绘图中没有标记的接口我都连接12v测试了,都不亮。请问大家这个怎么弄,网上卖尾插的也看不清楚,有懂的吗?麻烦给画个图。

网友:
不应该呀,总有一根线是对的,除非是坏了。

网友:
这是单独一根线供电?

网友A:
按键灯和背光灯好像是亮的,只是亮度低,查一下面板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灯和背光灯好像是亮的,只是亮度低,查一下面板的接口。

拆开前面板,有一个大的背光灯坏了,是灯丝的小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