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充气宝齿轮脱出来了拆开处理

楼主:
今天拿着这个小米充气宝下楼给电瓶车充气,充完后轮充前轮的时候突然声音不对,应该是马达空转没有带动气泵的声音。

小米充气宝1S,应该是第二代产品。

拆解要从底部下手

先用回形针做个钩子

四个角随便选一个,把钩子伸进去钩住

往外一抽,盖子就出来了

用PH1的批头拆下4个螺丝

打开第2层盖子

然后内胆就可以抽出来了

正面是电路板

电路板下面有2个插头,这是其中一个

拆下电路板就2个插头都能看见了,上面那个是拔下气管时负责开机的,下面那个是气压传感器的,线都很短,难搞

再翻到背面,螺丝变成PH2了,小米也真是,统一用一种不行吗?

拧下螺丝后打开壳子

原来是电机轴上那个齿轮跑出来错位了,不能和下一级齿轮啮合

拧下气管,方便把整个电机气泵总成往上抬离外壳一点,以便抽出散热风叶,要不然会和外壳干涉

抽出散热叶片

本来想把齿轮也抽出来看看的,结果太紧了,没有拉马,用钳子抽不出来。那就摁回去吧,摁回去倒是轻松,用手用力一摁就进去了

用这个粘回去不知道用不用得住,可能不久又会脱出

先试试吧,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

再给齿轮稍微刷点全氟聚醚润滑脂

气管螺纹这里也刷点密封,太贵,舍不得多用

先这样,看用不用得住。

网友A:
就这能打多少个压?

网友B:
坏了啥,,不过淘宝应该有配件啊,,

网友C:
高级的儿童玩具。

网友D:
那种胶估计用不住,受不了力的

网友E:
这个充气宝电池不耐用,是二颗18650电池串联的。

网友:
看样子连接件是锌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能打多少个压?

最高多少我也没试过,我电瓶车后轮也就打到2.6BAR,拧出气管时跑掉一点算它2.5BAR。电池衰减了,给汽车补气补不完4个胎,给电瓶车补气还是可以补很多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啥,,不过淘宝应该有配件啊,,我买的泵体也就12元。

啥也没坏,齿轮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的儿童玩具。

打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是挺好用的,汽车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胶估计用不住,受不了力的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家里没别的胶了,试试吧,猪兄有何良方指导一下??把电机轴打花???小米也是,这么光溜一根轴,怎么不设计一道槽,上个卡簧卡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气宝电池不耐用,是二颗18650电池串联的。

是的,我这个也衰减了,不过打电瓶车还行,我就是买来打电瓶车的,它还能满足我的使用要求,所以还没舍得换。

网友F:
减少连续工作时间,一旦发热已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家里没别的胶了,试试吧,猪兄有何良方指导一下??把电机轴打花???小米也是,这么 ...

重新买一个同尺寸的黄铜齿轮,在火上烧一会儿趁热砸到轴上去

网友G:
详实拆解、修复贴,。电机轴太光滑了,试了不行的话,再进一步毛化电机轴和齿轮孔后强力粘接,最后再考虑热拼接。关键是要阻止齿轮的二个运动,一是轴向串动(齿轮跑岀来),二是转动时在轴上打滑(不与轴同步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详实拆解、修复贴,。电机轴太光滑了,试了不行的话,再进一步毛化电机轴和齿轮孔后强力粘接,最后 ...

对呀很奇怪,为什么只是齿轮跑出来,而电机轴转动的时候不会打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少连续工作时间,一旦发热已损坏

工作时间很短的,我一般每3到4周给电瓶车补一下气,也就是从2.2BAR补到2.6BAR左右,工作时间也就十来秒吧,不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买一个同尺寸的黄铜齿轮,在火上烧一会儿趁热砸到轴上去

好,感谢感谢,如果下回补气时又掉出来,就换个齿轮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很奇怪,为什么只是齿轮跑出来,而电机轴转动的时候不会打滑呢?

手动转动齿轮,试验一下是否与轴同步旋转?还是打滑?或夹住电机轴,转动齿轮,看看是否打滑或转动夹持力是否足够大?先这样简单试一下。

网友:
用胶水不行。这个齿轮和电机轴是过盈配合,放大镜看看齿轮有没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