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这个打磨手柄是用什么来驱动的?

楼主:
万能的网友,请问这个打磨手柄是用什么来驱动的?

网友:
不是电驱动   是用气吗?

网友:
气动吧,接入5公斤的空压机试试

网友:
软连接的,后面接弹簧钢丝绳

网友:
看见滚动轴承,应是接软轴驱动。

网友:
看内部不像风磨笔,那可能是楼上说的软轴磨笔,后面缺根软轴

网友:
软轴连接,电机在软轴的另一头。

网友:
不是气动就是软轴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