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来拆个即热热水器,老的金属管流派的

楼主:
整机

电路图

不知道哪坏了,应该电路问题,原来这机器好像修过一次,15VEI变压器被雷打坏了,所以上面有电工胶带
这次不知道啥东西坏,也没空看
这个东西看着挺简单的,当年卖的可不便宜,两千七八的
牌子好像已经不做了,啥 希尔乐,方案看着和奥特朗类似,像个保温杯的加热体
重买了个,这个修修应该还能用,回收也不值钱,十块二十块的

网友:
用这个家里面电源线要粗

网友:
好像是被雷打坏了
是被精准损坏的?

网友:
功率确实有点大,7500W。

网友:
看起来有年头了

网友A:
即热式的热水器不好用,冬天费电还烧不暖

网友:
见识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内里是这样子的。

网友:
居然要两千七八  这么贵啊

网友:
功率有点大!!!!!!

网友:
台下式的,应该比较好用

网友:
3根粗线 我还以为380v

网友:
热探头绑的太随意了

网友:
看那个温度传感器的安装,用铜丝绑上的?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这个功率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热式的热水器不好用,冬天费电还烧不暖

烧的暖啊,就是费电而已,但是省空间,有些厨卫远的,或是燃气不适合放卫生间的,这个可以

网友:
这么大功率,怕是要埋6平方的线才能安全了。

网友:
这玩意对供电要求特别高,家里电线不够粗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被雷打坏了
是被精准损坏的?

什么叫精准啊?EI变压器被雷绝缘击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