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高级款的鸟笼子取暖器

楼主:
今天闲着没事有跑废品站去淘宝了,小地方没啥东西,最多的也就是些生活电器,所以夏修风扇,冬修炉子,这不今天又相中了一个鸟笼子电暖炉。一般鸟笼子电暖器我是看不上的,做工差,取暖效果也不行,不过这个鸟笼子取暖器就不一样了,我之前都没见过。拎起来很有分量 有4,5公斤重,样式看起来也高档,又想要又有点纠结

既然在废品站了,那么基本都是坏了,这个东西见的少 坏了配件不好找,如果网上买 价格又上去了 不要把又想着万一修好了,也体验一把高级电暖器的取暖感觉,一问老板多钱,嘿也不贵,一顿早餐钱而已,这个不像风扇之类的东西 有啥铜啊之类的贵金属,就是铁皮 加发热器而已。转账东西到手

还是有幻想的回家迫不及待的想通电试试好坏,没注意插头竟然是16a的 看样子功率不低 瞅了瞅铭牌的确 2300w的,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16a的插排,接上通电灯亮有蜂鸣声,按键操作了下 期待发热 可等了七七四十九秒 冰冷的炉子如同我现在冰冷的心情一样,并没有奇迹出现,那就拆开看看呗,或许问题不大呢。

电暖炉正面  操作面板在最下面 操作还要低头弯腰,带遥控的就不会有这不方便了,可惜人家没有带遥控一块丢

操作面板特写 数字一直到55,设置键没弄懂干嘛用的

顶盖部分

本来想把这个拆开看看发热器内部啥样子可惜没拆开

既然顶部没拆开就从底部来吧 两条发热管

把发热管 温控测量了下 没发现坏的地方 还好发热管没坏

底部这个探头干嘛用的

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正面没发现问题,还好拆掉背面了 发现问题了,查了下这个原件是继电器,嘿嘿  既然发现问题了,焊上它

加焊后原路装回 测试发热正常,热量比较温和,发散四周,不用离得很近就能感受到暖意。

马云家找了个爆炸图,结构如下。

这个冬天不太冷了。

网友:
电老虎啊,有空调的话用空调比它省电

网友:
冷的狠了可以用下  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个还真是捡漏了

网友A:
这玩意儿做工太差了吧,继电器也能脱焊。
另外这个耗电不是一般的大,比空调都大,用几天就知道了。

网友:
挺大气的嘛

网友:
我还以为是给鸟取暖的笼子,看到2300W功率我都惊呆了,最后才发现是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做工太差了吧,继电器也能脱焊。
另外这个耗电不是一般的大,比空调都大,用几天就知道了。 ...

是啊,2300瓦,电表呼呼的转,所以不敢开太高,低功率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做工太差了吧,继电器也能脱焊。
另外这个耗电不是一般的大,比空调都大,用几天就知道了。 ...

应该是功率太大的缘故吧,还好脱焊了,不然我也遇不到的

网友:
冬天用的电取暖器大都是电老虎。

网友:
耗电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B:
这个鸟笼子电暖炉确实做工好,就是耗电,如果用公家的电,还可以,家庭用真的用不起。

网友:
我还以为是给鸟笼子用的加热器,心想养鸟现在也这么高端了?进来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鸟笼子电暖炉确实做工好,就是耗电,如果用公家的电,还可以,家庭用真的用不起。 ...

的确 找个功率计试试 看看到底有多大,一般的鸟笼子取暖器也就几百一千瓦 这个的确有点高

网友:
净扯犊子,变频有啥用啊

网友:
这玩意可是电老虎

网友:
中间红色圆柱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