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排线后面的小塑料叫什么?拆 排线的时候,如何不伤到小塑料呢?

楼主:
又一个排线被我拆坏了
塑料片掉下之后,排线塞回去,固定不住,
这可咋办

网友:
只要没断,卡回去就行了

网友:
感觉是断两边的小钩子,但应该不影响卡住排线。

网友:
还是往里面塞啊,好像就是个卡子,硬塞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有点难拆,一不小心就弄坏

网友:
拆排线退一下这个卡子,插排线后推回去就行,拆个十次八次没问题

网友:
那就是固定排线用的,拆排线之前要挑起来,装排线后压回去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换一个

网友:
卡回去就行了

网友:
你这种是翻盖式,你翻开的时候轻一点就好。还有一种抽拉式的。试试卡回去还行么。这东西貌似没有零卖的。你直接买翻盖式的接口拆来用就行。

网友:
这种是扯出式的,不是掀起式的,所以直接把短的一边插进去插平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座子分2种,抽屉式的和翻盖式的,你的这个像是抽屉式的。连线带掉出来的塞回去试试,这种座子坏掉了是可以换的,但是焊接技术需要很高才行,工具需要刀头烙铁和热风枪

网友:
应该还能塞回去

网友:
塞回去后用点免钉胶敷上,可一次性解决

网友:
上点401即可

网友:
小塑料片再按回去就行

网友:
红色那个,叫补强

网友:
抽屉式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