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315遥控器的一个常见问题

楼主:
这种遥控器除了常见的末级放大三极管RE(3357)烧毁外,还有一个问题,现象是按下按键,指示灯亮,但是没有射频信号输出。原因就是1527旁边的电阻和三极管时间长了容易虚,按键时电路板反复受压,背后又没有支撑,导致管脚虚接。

网友:
建议买这种,比买电池都便宜,量大管饱

网友:
对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