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车加装了SOC电量显示屏

楼主(2025-11-24):
两个车子的电池都用的极空保护板,正好看到个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一个35元,入手了两个电量显示屏,一个接线款一个蓝牙款,由于电池是之前就做好了用一段时间的,所以接线款的要拆开把插头接到保护板上,插好后有点不正常,电量显示0%,没有接时还有50%,开始还以为是板有问题,后来把充电器插好再充满又恢复正常,此款随时按显示屏边上的按键就会显示电量,过后10秒就会熄屏。蓝牙款就简单点就是只要接上电源线,把极空板的蓝牙名称改成JKJK666888,就可以连上了,电源我接在12V上面,就是车子没有启动时就不显示,也是亮10秒就熄屏,但是两款在骑行的时候,有电流变化时就会一直亮屏,这样设置感觉还是不错,下图为两款安装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