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拼夕夕一直推的无线网卡忍不住购买了一个就拆机看下使用还是可以

楼主:
拼夕夕一直推的无线网卡忍不住购买了一个就拆机看下使用还是可以

最近突发奇想想折腾下老台式机,于是乎,拼夕夕似乎知道了我的想法,就各种推无线网卡,再加上各种优惠等等,最后选了这款参数更好点的,带散热片的无线网卡。
其他款都没有散热片,就这款有,只是要补个差价,结果发现这款散热貌似没啥效果。

配的天线,看上去很粗壮又大只。

刚好在数码之家论坛积分收了一个USB的外置网卡,办公点又有X光机,刚好做个透视看看不拆看内部的样子。

放到机器上摆好。

拍摄结果,两个可拆天线上均有天线存在,是那种传统的铜丝绕的。而USB无线网卡的天线则是普通的两跟线?是不是角度不对,应该会是PBC印刷天线?

对比台式机网卡,貌似还行。

配的数据线接口,后面才知道是接板子上蓝牙功能的,只是要牺牲一个USB接口,而我的主板只有一个USB口,插了这个,前置USB就没有了。

因为硕大的散热片盖住了板子固定螺丝,而且粘的还挺紧,就把屏蔽罩给带下来了,刚好露出芯片就给拍一张。

卸下无线网卡,背面也有参数。

然后就是跟散热片合照。

而屏蔽罩。。黏在散热片上很紧。

因为在家里不好动电烙铁,就带来办公地方折腾。

最后想想,散热片黏在屏蔽罩上,而屏蔽罩只是作为一个屏蔽用的,那不如直接将无线网卡导热到PCI卡上不就得了?

所以,在办公点将屏蔽罩装回。

再在无线网卡和PCE卡上垫上导热垫不就好了。

散热片和屏蔽罩。屏蔽罩重新焊回。

找出库存的散热垫,切下大小合适的。

粘好后固定,厚度还是略厚,多余的就向两边挤出来了,不过这样压实更好。

收拾好后留着有空将其装回。

网友:
笔记本网卡再利用

网友A:
我看不到芯片型号一般不买,这种带散热片也挺唬人的,不拆也不知道啥接口,楼猪这款竟然不是m.2,估计价格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芯片型号一般不买,这种带散热片也挺唬人的,不拆也不知道啥接口,楼猪这款竟然不是m.2,估计价格3 ...

有标型号。
比如博通、或者螃蟹什么的。
这款无线2.4G的速率有标,5G的速率有标,蓝牙的型号也有标。
所以综合之下买了这款。

网友B:
信号好吗?传输稳定吗?速度怎么样?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你啥主板啊,USB前面板插针一般都是两组。

网友:
这是笔记本网卡转PCI

网友:
同款硅胶导热片,好评

网友C:
打击楼主一下,这网卡,八岁多,该上小学了。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
笔记本网卡转PCI

网友:
X光机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好吗?传输稳定吗?速度怎么样?

不会差,因为蓝牙要牺牲前置USB口,所以没进行更换,而且有有线支持,打算到时候用在新房客厅电脑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击楼主一下,这网卡,八岁多,该上小学了。不过,能用就行。

哈哈,够用就好了,WiFi6都出来了,这网卡有双频有蓝牙,去买个蓝牙适配器也要钱。

网友:
羡慕能有X光机,可以识别一切山寨充电器。
更羡慕上班能折腾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芯片型号一般不买,这种带散热片也挺唬人的,不拆也不知道啥接口,楼猪这款竟然不是m.2,估计价格3 ...

这不是M.2?

网友:
看反了哈,是m.2,不是mini pcie

网友:
楼主透视的那个是什么机器,这么NB

网友:
这无线网卡带不带蓝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