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鼠标3 锅仔片还能叫静音

楼主:
双十一没注意细看就买了,奔着蓝牙和射频双模买的,手感巨烂无比,完全没段落感,按压的力度也要大很多,感觉很费手。有可以替换的微动吗?
顺便再吐糟下侧面的两个按键无法自定义。

新机还得用就不拆微动了,给大家找了个拆微动的视频  里面确定是锅仔片  点击直达视频

网友:
远离它它它

网友A:
个人不喜欢这种微动。

网友:
都是仿罗技的

网友:
还以为真的是锅仔片呢。。。。。。。

网友:
哪里有锅仔片啊,按键不行换好点的。。一般我用罗技联想廉价鼠标,感觉还行啊。

网友:
这种,电路上已经固定了2个脚,换不了其他微动了

网友:
这种按钮开关每个电子元件店都挺多的,就是不知道在鼠标上耐用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喜欢这种微动。

这种就是普通按键开关吧

网友:
锅仔片也能用到鼠标上??确实要用更大的力。

网友:
远离雷猴子的产品吧

网友:
微动里其实也是个簧片

网友:
鼠标还是选知名老品牌的吧

网友:
换好一点的两脚微动。三脚的微动,好像板子装不下。

网友:
这种就是静音微动啊,还分颜色,声音和压力不同。

网友:
微软有线鼠标上的微动也是这种样式,手感相当好,可惜不知道具体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
但凡号称静音的都是用的这种微动,个人非常用不惯。看着PCB也没办法换成普通3PIN的微动。。。

网友:
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