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液体加热器的设计缺陷

楼主:
我认为使用液体加热器,虽然叫智能药膳煲,但人们最常用的功能,就是用来烧开水。

但下图这款加热器,却把烧水功能设计在功能选择的第5档。
每次烧水时,都需要按功能选择键5次。
导致的结果就是功能选择键早早就接触不良,使加热器无法使用。
各位坛友以为如何?

网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网友A:
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应该不难,稍微研究一下电路,把“药膳”和“烧水”的输出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烧开水买个电水壶不好吗。。。。。。。
不过,最好的设计,就是保持上一次的选择模式。

网友B:
知道为什么叫液体加热器吗,因为不想叫电热水壶,电热水壶有水开30秒必须跳电的3C规定,这种底部感应温度而非蒸汽感应的基本做不到,还有拿起来倒水壶盖不能脱落,壶嘴的水不可以尿分叉。

为了避免3C的人挑刺,以及产品本身就是叫养生壶,所以烧水是不可能排第一位的。

没那么多缺陷,没那么多傻子,傻子一般给你遇到之前都会被灭了,你运气没那么好,任何时候适用

网友:
单纯烧水壶卖不了这么高的价啊。。。。。。

网友:
这东西就应该设置一个可设置的快捷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什么叫液体加热器吗,因为不想叫电热水壶,电热水壶有水开30秒必须跳电的3C规定,这种底部感应温度而 ...

电热壶要是能“尿分叉”,也是一种独特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什么叫液体加热器吗,因为不想叫电热水壶,电热水壶有水开30秒必须跳电的3C规定,这种底部感应温度而 ...

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很值得相信

网友:
因为设计的人不用啊。
我有一个电炖锅,什么牌子就不说了,定时显示器是两个7段数码管,定时按钮是一个加一个减,在10小时以内按一次走0.1,在10小时以上按一次走1,默认定时3小时,所以如果需要定时到7小时后完成,可以按加号40次(每次走0.1,40次等于4小时),也可以按减号(24-10)+30=44次(反方向从24小时开始,按14次到10小时,再按30次到7小时),所以,我从来不用它的定时功能。

如果给我设计,哪怕不增加一个按钮,就将加减,改成加1和加0.1就行了,我需要7小时,按4次加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热壶要是能“尿分叉”,也是一种独特的工艺

说分叉夸张了,但壶嘴那里造型做得不好就会沿壶壁下流或哗啦淌一地,而液体加热器直接不会考核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设计的人不用啊。
我有一个电炖锅,什么牌子就不说了,定时显示器是两个7段数码管,定时按钮是一个加一 ...

有没有可能……长按每次加1

网友:
人家的名字就是智能药膳煲,当然药膳功能要放在第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设计的人不用啊。
我有一个电炖锅,什么牌子就不说了,定时显示器是两个7段数码管,定时按钮是一个加一 ...

我有一个电锅炉,调温按一次加1度,一直按加5,10,15…,直到最高80。

网友:
楼主冤枉九阳了,人家就叫“药膳煲”,烧水是赠送功能
我也注意过。这本来就不是专为烧水设计的,这最大800瓦,烧水的起码1800瓦。不过有些类似产品第一档确实是烧水,手里好几个底座,具体品牌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应该不难,稍微研究一下电路,把“药膳”和“烧水”的输出对调一下就好了。 ...

里面是单片机和可控硅控制,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3楼说的也对,把两个按键对调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