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特丽珑的怪故障现象

楼主:
一台索尼pvm-2010qm显示器开机出现这种图像,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本人学艺不精,无从下手

网友:
场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
CRT的电视机不是出故障敲一下就会好了吗
建议外壳上狠狠来一下,如果画面色彩有变化,就不要修了,栅板位移了

网友:
至少看到有高压电容变质造成图像失真,修老机必备一台电桥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行回扫线?查一下行消隐。

网友:
一般来说换新板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