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夏新F9蓝牙耳机

楼主:
记得是几年前一起上车,不过没上到9.9那波,入手的是19.9,不过这耳机也比较值了。

打开仓,明显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
别问为什么颜色不一样,问就是艺术加工,两套不同颜色的耳机我进行了撞色调换。

下面是生产信息,太火鸟代工

背后是充电口,还有个A口放电口,能紧急给手机充电,不过里面电池也不大,这功能只能算一个应急作用吧。

耳机沿着缝隙抠开,盖子有导电泡沫,可以让外科可触摸点连接

板子一面。主要就是触摸点。下面是个麦克风和LED灯。

翻开里面,板子上有个芯片和晶振,里面有个电池

东西不多,只能说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没有。

电池型号。这电池还挺耐用,而且这么多年居然没鼓包。

这是里面的发声单元,还能看到充电触点连接线

发声单元外侧(硅胶塞取下的情况)

拆开充电仓,感觉就是个简易的老式充电宝电路

里面有个18650电池,感觉容量不是很大。
音质呢,比不上其他那些贵的,但还是挺好,看电影那些都还不错,续航时间也挺长。

网友A:
这款耳机低音效果好,不过就是打电话时麦不大行,灵敏底不高,蓝牙会出现发送有断续现象,而接收却没问题!
这如何解决?找半天没找到蓝牙天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耳机低音效果好,不过就是打电话时麦不大行,灵敏底不高,蓝牙会出现发送有断续现象,而接收却没问题! ...

那两片铜片是不是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