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XP电脑启动出问题:Checking file system on E: CHKDSK is verifying files

楼主:
家里有个老电脑,装了WinXP,玩个老游戏。以前都正常启动,最近发现启动时总是这个蓝屏界面:
Checking file system on E:
CHKDSK is verifying files(stage 1 of 3)
像突然断电后重启一样,不知道啥问题,难道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磁盘有错误,开机在扫描修复,先把硬盘线缆重新插一下看看

网友:
典型的文件系统问题,有可能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顺手换个固态做系统盘吧。

然后装个精简版的WIN10,配合DDRAW老游戏轻松拿捏。

网友:
硬盘是不是要挂。。。

XP伤SSD

扫描前按空格,,,跳过扫描

网友:
xp我是用不下去

网友:
换个精简版win7或者win0都好啊

网友:
等他自检完一般就没什么了

网友:
不少新版软件都不支持XP系统。

网友:
按照自己的怀疑把硬件都换一遍

网友:
设置一下取消开机磁盘自检。。。

网友:
硬盘换SSD,换个精简版win7,

网友:
老电脑,电源 硬盘 主板 内存都有可能出问题了,太老的就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