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迅雷软件每次打开都会自动登录,如何取消?

楼主:
选择退出,下次打开软件又自动登录账号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有人用流氓软件

网友:
卸载。删配置

网友:
充过几次迅雷,这软件再再也不想用了

楼主:
找到方法了:先退出登录,然后再选择登录,在登录界面取消“下次自动登录”选项,登录后再退出,下次打开迅雷就不会自动登录账号了。

网友:
自己的机器上使用自动登录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好多软件在设置里都能取消自动登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先退出登录,然后再选择登录,在登录界面取消“下次自动登录”选项,登录后再退出,下次打开迅 ...

这个方法不错,最实用

网友:
感觉好久没用迅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