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这次离奇的趴窝,根源查到了!分享一下解决过程!

楼主:
       周四一早,夫人开车上班,下午4点多种,打电话讲,车趴窝了!遥控无反应,用钥匙开门后,仪表盘一点反应都没有,喇叭也不响!我随口讲先换个遥控电池试试。
       乘她去倒腾间隙,我思考了一下,上午开车好好的,停在单位车库了,下午就趴窝了???
       难道遥控系统和喇叭的常时供电有问题?
       连忙在电脑端查了一下收藏的电路资料,先把保险盒图片调出来,涉及到一处15A保险也重点标记了一下。因为保险盒有备用保险、还有专用夹子,我按照操作顺序在实物图片上标出1、2、3,并发在她手机上。
       等她回到车库,果不然遥控依然无效!这时我要她先打开机仓,在手机上按图片找到保险盒,按顺序把保险换一下试试,夫人此时也无法,索性打开手机视频连线,忐忑不安操作起来。结果依然无效!夫人憋不住了,要我快点赶过来!

      我一边答应,一边安抚。莫急,我带点工具就过来!放下电话,再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喇叭供电、遥控供电、仪表盘常时供电都不在一处保险上,不可能都失效的!难道是电瓶???带着一肚子凝惑,打个的赶到她单位。
      首先量了下电瓶,7.2V!!!我靠,咋回事??

      搭火救车。。。。
      车开回来路上,一直琢磨,虽说电瓶4年多,可以换了,这下白天停在车库几小时就掉这么多,这怎么可能呢?除非漏电了?!
      夫人一路上嚷着顺路在哪里把电瓶换了!我应付讲,现在漏电不明,换电瓶不管用的,反正周五不用车,周末了,我再查查不用急的。。。
      到家熄火,锁门。一且如常,天色已暗,正准备转身时,突然发现车尾有亮光!咦?好家伙!刹车灯一直亮着呢!
      原来如此!
      去年,我调整过刹车开关,只是调整的比较灵敏------只要脚底稍碰就会触发!

      操作原因也是为了解决过一个棘手问题,还发过一贴。有兴趣的可以观看:“现代i30 一个困扰我8年的P0504报错码终于被我解决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814-1-1.html

      机件老化,刹车弹簧复位可能有点滞位,今天熄火后,出现抬脚了刹车灯却没有正常熄灭!电瓶被它过度放电了。

       。。。。。。

      哦! 这下简单了-------不用换电瓶了!重调一下刹车开关安装位置。测试一下,状态正常!再测总电流43mA ,非常OK!
       。。。。。。。。
      后面再解释给夫人,她满意的很!

网友:
一口一个夫人,好恩爱噢谢谢分享,原来是刹车灯干的

网友:
很多老车都有这个问题,晚上稍微好发现。
但是白天确实很难发现,尤其车头向外停放的时候。

网友A:
锁车后,整车电路不会关断吗?

网友:
谢谢分享好东西,这下子可以自己搞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锁车不是除了主控,其他地方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老车都有这个问题。下车多看下就能发现。
话说楼主哪里人?这么尊称的我只看到港剧豪门里有 ...

呵呵,白天停车,一个女司机。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车后,整车电路不会关断吗?

有待机电流,每个车都有一定差异。不会整车断电的,不然咋遥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待机电流,每个车都有一定差异。不会整车断电的,不然咋遥控?

关机后应该除了主控都断电,现在电动自行车不都是遥控关机后主控有电,但是车灯都关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后应该除了主控都断电,现在电动自行车不都是遥控关机后主控有电,但是车灯都关闭嘛。 ...

要看车型,车上开关,除刹车灯外,喇叭、警示灯也是不会断电的。它们本身就是个断开的开关,除非失效了,就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车后,整车电路不会关断吗?

我也这个疑问,我的是16年的轩逸,只要锁车除了阅读灯所有都断电了啊

网友:
文字感觉有股 AI 味

网友D:
这种故障去4S店就是换电瓶

网友:
刹车、喇叭、双闪,都不会锁车不工作。

刹车灯、大灯不熄灭是电瓶杀手。

话说,换成led灯泡的刹车灯功率低些,不熄灭会不会损伤小些?原车卤素灯泡功率大,亮度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去4S店就是换电瓶

如果是亏电,必然启动声音沉闷,启动不了,提醒先查一下充电系统,有时发电机电压低,充不满,换电瓶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
绝对是一个字一个字“捉虫”过来的!

网友:
还能观察保险,要是我夫人,早哐哐一顿输出让女人修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