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维修记

楼主:
最近家里用了十几年的电磁炉彻底罢工了,刚开始是偶尔不工作,后来渐渐的变成偶尔拍拍还能工作,现在是彻底不行了,一开机滴一下就关机了。起初估计是虚焊了,或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拆开观察了一下主板上焊点未见异常,把接插头都重新整理一下试机,故障依旧。测400V和18v电压也正常。接下来测几个大阻值电阻也未见异常,但观察发现R003的一侧引脚快锈断了,果断更换,但故障依旧。再接下来就是该查电解电容了,当拆C901时,故障原凶终于显现,烙铁刚溶掉一只脚便掉了下来,另一只脚已经腐蚀断了,更换后,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不错,修好了可以再用10年估计都没问题

网友:
你这别的元件也腐蚀的差不多了

网友:
别的元件也腐蚀的差不多了,老态龙钟了!

网友:
进水了?腐蚀成这样

楼主洗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