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功螺丝刀

楼主:
用的时候加速会断电,以为开关不灵了,拆开是这样的,质量不错吧,后来发现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原来是打错字,我以为什么是电功螺丝刀,大不了是电工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打错字,我以为什么是电功螺丝刀,大不了是电工螺丝刀

明显是用五笔打的字,大概率是电动螺丝刀

网友:
有刷电机换个无刷的吧

网友:
有刷,12V锂电钻,只能说,能用,能用就行

网友:
看着还可以,换个好一些的动力电池,还可以用用。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

网友:
换好点电池日常家用足够

网友:
估计是555PWM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