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到手的3.89元的刮胡刀

楼主:
里面是真的简单,不过动力还是很强劲的

网友:
摊上3元买了个,再看多多,4块也有个新的。看它刀片仓都镀了银,应该还可以吧,但还是三无产品。
这种刀片3叶的,越靠近中心越会揪毛,哪怕插着充电线,满功率输出,最好换成6叶的。
用久了,最快烂的是 网罩,买一个都近3块钱。

网友:
这个价位还是充电的挺不错的

网友:
电机都值这个价

网友:
刚才还看到一个一元钱的蓝牙耳机帖子。这又是3.8元的剃须刀!

网友:
一地鸡毛(垃圾)

网友:
充满电续航多久?

网友:
我家的毛球修剪器是这个造型的

网友:
看上去是单片MCU控制芯片,貌似支持充电和按键和输出功率控制.

网友A:
没用过飞利浦松下博朗这些大牌,一直用飞科这牌子,用了三十几年了,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期间用过一些杂牌,有一款单刀头好像是放一节一号电池的至今有印象,我把它扔了的时候它都没坏,准确说是送人了,一个寝室都借用哈哈,那刮胡刀刀网用手一按一个坑,按完松手弹起的那种。便宜有时候也有好货。

网友:
真的是小玩具了

网友:
感觉电池和电机都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飞利浦松下博朗这些大牌,一直用飞科这牌子,用了三十几年了,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期间用过一些杂牌, ...

用过你就用不回飞科了

网友:
安全第一,别伤着自己了。

网友:
就是个玩具一样的

网友:
不到4块钱,居然还是锂电池。胡子能刮掉吗,能刮掉就超值。
这种比较好的现在还能买刀松下的,一个网罩都买这个好几个。

网友:
感觉应急用用还可以。

网友:
居然是电动的,我还以为是那种手捏的呢

网友:
这货质量还是差点,剪不太干净